如何设置板厚??

楼主(2015-08-24):
今天结构给我说,我们出emn时是不是可以设置每个板层的板厚,这样他出堆叠的时候就不需要自己再设一次了。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不知道PADS怎么设置层厚,@jimmy

网友A:
在板层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基铜和阻焊的厚度信息。但是这些并没有什么用,而且跟结构也没关。结构只需要知道PCB板的厚度就行了吧,板厚一般有1.0,1.6,1.8等等看具体需求,也不需要设置。

网友B:
不需要设置,根据板厂工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板层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基铜和阻焊的厚度信息。但是这些并没有什么用,而且跟结构也没关。结构只需要知道PC ...

谢谢,不需要设置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只是想知道PADS里是否有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设置,根据板厂工艺来

谢谢,不需要设置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只是想知道PADS里是否有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这里是设置什么高度的

网友:
    做板时给个层叠要求板厂

网友(2020-12-09):
    在设置-层定义-电器层里“厚度”里面就是厚度,只不过我们的厚度是叠加一起算出来的,比如top,L2,L3....bot层加在一起,得出右下角有一个板厚度就是了,基本这个我们是不需要设的,只是结构那边给他emn时候他们需要修改下这个符合他需要的值。

网友:
请看图,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