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8月份第六期培训总结

楼主(2015-08-24):
cadence大型线下培训第六期,又如火如荼的如期举行;这期我居然作为VIP来参加的,容我嘚瑟一下。来到会场,那真是人山人海,杜老师还那迷人的笑容,帅气的身姿估计又俘获了一批少女心了! 咳咳,回到主题:这期的主题是射频项目设计
-------------------------------------------------------------------完美分割线
射频,这个领域是很多电路设计工程师和PCB设计工程师,比较害怕进入的一个领域,
主要原因是:他设计难度较大,信号较敏感,同样还是一个头痛的干扰源;
但是,同样的,假如你能很好的处理射频电路,也是体现一个人设计能力的等级。
1.射频产品的基本框图
信号源-----基带电路-------射频电路------发射天线
信号解调-------基带电路-------射频电路----接收天线
射频是按信号的应用来划分的,同一领域的微波是按照信号频率划分。
射频特征阻抗的计算和传输线特征阻抗的计算一样:Z=L/C的平方根
趋肤效应:当高频电流流过导体时,电流会趋向于导体表面流通,而导体内部无电流。
耗散因子(介质损耗角)Df:等于损耗电路/充电电流,越小越好!!
介电常数Dk:有绝对和相对之分
屏蔽腔(罩)的屏蔽原理:利用传输信号在阻抗不连续点时的反射,衰减信号。(空气阻抗377R
射频板材的选用(一般5G以上):
1.低介电常数
2.低介质损耗角
3.高玻璃化温度
4.低热膨胀系数
5.耐离子迁移
6.介质层厚度均匀
7.铜箔剥离强度低
8.表面平整光洁度高
其中优先保证的是前面两项,并且不同的板材价钱相差较大;合理选择板材有利于成本把控。
典型的射频收发电路
振荡源------隔离器------小信号放大器-------大功率放大器------低通滤波器------天线
检波器------小信号放大器------混频器------低噪声放大器-------带通滤波器------天线
                             -
                             -
                           振荡器
射频板布局的基本原则:
1.布局确定:单板功能、主要射频器件类型、叠层阻抗、结构尺寸、屏蔽腔(罩)的尺寸和位置,特殊器件加工说明(如需挖空、散热器件位置)等
2.物理分区:根据单板的主信号流向规律安排主要元器件,首先根据RF端口位置固定RF路径上的元器件,并调整其朝向已将RF路径减少到最小,除要考虑普通电路布局规则以外,还要考虑如何减小各部分间干扰和抗干扰的能力,保证多个电路有足够的隔离,对于隔离度不够或敏感、有强烈辐射源的模块采用金属屏蔽罩将RF能力屏蔽在RF区域内
3.电气分区:布局一般分为电源、数字、射频三大部分,要在空间上隔离,使布局、布线不跨分区
4.RF链路一般采用“一”字形和“L”字形布局,尽量少用或不用“Z”“U”字形布局
Π型衰减器,布局时焊盘的尽量放在微带线上,并且不能拐弯;如果布局紧张时,两个接地电阻要求放在尽量短的高阻线上(即通过一条短而细的走线连接电阻)。
偏置电路与射频电路,射频电路收和发都采用垂直布局,不能平行,减少串扰。
射频板布线的基本原则:
1.射频线走外层,通常不打孔,禁止跨分割
2.除特殊用途外,禁止RF信号走线上伸出多余的线头
3.频率较高的射频微带线可以不涂覆绿油,中、低频率的单板微带线建议涂覆绿油
4.数字、射频信号线不跨区域布线
5.射频PCB布线的基本顺序:射频线路-----电源部分-----数字基带部分------
6.射频线尽量短、远离其他信号,包地铜隔离,并加地过孔。
还有屏蔽罩的设计和层叠阻抗 在此不做赘述!!!
--------------------------------------------------------------------完美分割线
这次收获很大,至少对射频电路有了个基础的认识了,也意识到如果要做出一款稳定的射频PCB需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其次,在一次见识的把软件用活的阿杜老师是怎么发挥allegro的功能的,如何通过选中PDF文档中的元件来选中PCB 的元件等等!!感谢EDA365,感谢阿杜老师,下次培训再见!!

网友A:
    无论是想做好一个项目,还是想学好一门技能,都一定要用心,心之所至,无往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想做好一个项目,还是想学好一门技能,都一定要用心,心之所至,无往不利。

心之所至,无往不利!!!!  杜老师,说的太好了!!下期继续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