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库出错

楼主(2015-08-24):
RT
选择编辑PCB里面的某个元件封装时,也会弹出这个错误提示框。之前还用得好好的,今天突然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
握了颗草,在库列表里面把做得封装库删除后可编辑封装

谢谢!

网友A:
库没有加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没有加进去吧?

上周还用的好好的呀。
是不是丢了什么安装的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没有加进去吧?

库要加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没有加进去吧?

之前就是在任意一个盘里面建了个文件夹,放置自己做得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一直是那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在任意一个盘里面建了个文件夹,放置自己做得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一直是那么用的

你看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自己做的封装库已经在那个列表里面了。应该不是添加库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谁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楼主:
@jimmy 大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啊?

网友:
你这个库没有了,删除后重新添加就好了

网友:
你们是有用加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