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solder层画框无法闭合

楼主(2015-08-24):
画好框图时右键点完成弹出这个窗口,导致无法完成。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线宽改小一点。

网友A:
你是想做一个方框或其他形状开窗么?PADS里面不能直接画一个闭合的框,要先画一个形状出来,然后把中间挖空只留边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做一个方框或其他形状开窗么?PADS里面不能直接画一个闭合的框,要先画一个形状出来,然后把中间挖空 ...

可以的呀

网友:
把栅格改小

网友:
    画的时候,图形不能有交叉呀。

网友:
    把设计和显示栅格设大点,按照格点放一般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