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狗神PCIe端接电阻问题

楼主(2015-08-24):
PCIe串联电阻,是串在源端还是驱动端,求教。

网友:
发送端串接电容 没见过串接电阻的

网友:
没必要串电阻

网友A:
串电阻用意是什么?协议中是没有这么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用意是什么?协议中是没有这么一说的。

PCIe 1.0信号中间使用了不是高速接口的接插件(我建议做单板的,老大不同意,小公司你懂的),后面调试发现串联一定阻值的电阻,可以消除部分反射信号,使PCIe基本能够使用,满足要求。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串电阻一说的确是很不专业的做法,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做。。。
希望哪位使用过这个办法的人,告诉下,源端串还是驱动端串,我的理解是电容后端,靠近源端串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Ie 1.0信号中间使用了不是高速接口的接插件(我建议做单板的,老大不同意,小公司你懂的),后面调试发 ...

那也不需要串电阻吧~~~~你咋没试试改改AC 电容的容值试试,再说那么高的速度,你怎么看的有反射。这种高速信号测试都是用眼图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CIe 1.0信号中间使用了不是高速接口的接插件(我建议做单板的,老大不同意,小公司你懂的),后面调试发 ...

这个确实帮不了你,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需要串电阻吧~~~~你咋没试试改改AC 电容的容值试试,再说那么高的速度,你怎么看的有反射。这种高 ...

改电容早就试过了,没什么用处

虽然不太懂什么PCIe之类的,但是看你的修改方法是可行的。像什么LVDS,HDMI等等高速的东西都还有串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电容早就试过了,没什么用处

其实这个东西~~~PCIE首先你看看你PCB的走线是否按要求做了,比如等长、差分阻抗等,高速信号受特征阻抗影响比较大,如果PCB没有按要求做,那么调整其他参数,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再者这种高速信号的测试都是使用眼图,在信号末端进行测量,楼主要确认测试方法可行无误才行~~~还是那句话,不知道你这反射结果是怎么来的,测试手段不清楚,所以这也没法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东西~~~PCIE首先你看看你PCB的走线是否按要求做了,比如等长、差分阻抗等,高速信号受特征阻抗影 ...

这个不是什么专业的测试方法,完全是自己的经验试出来的,旁门左道,不值得提。公司没那专门的测试仪器,只能用示波器碰碰运气。

实践出真知~~~帮不了

网友:
源端不就是驱动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电容早就试过了,没什么用处

    可以调一下,PCIE控制器的驱动能力啊,把幅值调一下,还有预加重。

网友:
    PCIE用上示波器可以碰碰运气,真是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