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6.6推线问题

楼主(2015-08-24):
如附图所示16.6在推线的时候选择了圆弧,但是推的时候还是直线,请问16.6是不是还要在哪里设置才可以推出圆弧

网友A:
好像只能先推拐角变成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先推拐角变成圆弧,

就是拐角不能变圆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拐角不能变圆弧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630818794\QQ\WinTemp\RichOle\O)X2D%046M329Q05TGTLU{M.png是推线的拐角,让拐角变成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推线的拐角,让拐角变成圆弧。

多谢指教,试了一下,可以了。再麻烦问一下,像图片中DIFF的信号只要抓线段就可以了,现在改如何处理才能达到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试了一下,可以了。再麻烦问一下,像图片中DIFF的信号只要抓线段就可以了,现在改如何处理才能 ...

不明白你的需求?  是要把所有的走线都做成圆弧吗? Delay tune 指令,然后选择 FullArc 就可以了。

网友:
推挤哪有圆弧的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需求?  是要把所有的走线都做成圆弧吗? Delay tune 指令,然后选择 FullArc 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想把一对线的一个外凸的地方做成圆弧,如何操作比较方便(不去点每个拐角分别做圆弧)

网友:
只有少数的几对线,直接手动走圆弧就行了。也不费时间

网友:
aicc可以把线改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