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3D封装的step color颜色在哪儿设置的呢

楼主(2015-08-24):
如题,图中的step color 为灰色,后面那个颜色框也选不中,默认为粉色的,在哪儿设置啊

网友(2019-07-25):
我也碰到里这个问题,开始以为是license不支持,后来发现我下载的step文件里有两个是可以设置成step颜色的,应该就不是license问题了。然后发现是下载的step文件格式问题,需要下载AP214格式。我这里试了是可以的

网友(2015-12-28):
    同问,貌似颜色不能修改。即使有的可以换颜色,但是导入还是原始颜色

楼主(2015-08-25):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在画好的PCB中添加3D能够成功看到,可是我在元件库中加了3D再导入PCB中却看不到3D模型,路径 ...

    已解决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在画好的PCB中添加3D能够成功看到,可是我在元件库中加了3D再导入PCB中却看不到3D模型,路径是添加了的,不知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级啊  请大神指点 怎么玩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840614

网友A:
    很高级啊  请大神指点 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