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5-08-24):
mentor 原理图中总线是怎么样设置的?

网友:
原理图里有画总线工具,命名规则为NetName[0:7]这种,然后选择总线右键rip nets可以拉出分支,按住ctrl+shift+鼠标滚轮(忘了有没有alt)调整间距。具体买教材或者看视频或者按F1自己搜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吧。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