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功能求教

楼主(2015-08-24):
请教下给位, 下面这个电路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啊? 进来的是18V交流电, 看到这是三极管什么的 就头痛, 哪位能不能提示下啊

网友A:
T2,T3,T4接了些啥?
提示就是串联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T3,T4接了些啥?
提示就是串联稳压。

谢谢你, T2,T3,T3什么也没用接,    再请教下  稳压为什么不用 DC/DC芯片呢, 用这种大电流三极管 还得用散热片, 而且占用电路板体积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T2,T3,T3什么也没用接,    再请教下  稳压为什么不用 DC/DC芯片呢, 用这种大电流三极管 还得 ...

估计这个电路就是抄以前的,以前可能大电压的IC比较贵。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线性稳压电路,只不过现在做成了一个小芯片

网友:
不晓得是输入电压上升大于12V,D10反向电流上升,R2 R5 R12 Q3和Q1联动控制达林顿管基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