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刚开始装16.3的License时总是出问题

楼主(2015-08-24):
如图所示,每次安装时总是在这里卡住了,16.5.16.6安装时也是,是不是电脑的问题?要什么虚拟光驱?我装了一个虚拟光驱也还是不行。求大神赐教!!!

网友A:
这应该没问题哈!我装的时候都不管他,去打一把LOL回来就装完了,有时候进度条是不会怎么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没问题哈!我装的时候都不管他,去打一把LOL回来就装完了,有时候进度条是不会怎么动的。

等了10分钟还是这样,鼠标在那个窗口上点一下,就显示未响应。

网友:
    装在非系统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