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DRC错误,怎么更改source library

楼主(2015-08-24):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309px-ddr2-for changhong v1 sch 716 cost down(201110410)原理图检查错误,copy在exce中搜索是source library不正确,但是原理图上是灰色的,没法更改,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
    新建一个符号库,把Design cache中这个元件的封装复制到新的符号库中,用新的符号库中该封装替换目前原理图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