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 DELAY的显示

楼主(2015-08-24):
请问高手们,如附图1,在BRD里,查PIN时候,是有包装长度的,但是在图2 Constraint Manager的PIN DELAY却显示不出来,是在哪里关掉了吗。

网友:
setup--constrains--modes--electrical options--pin delay 前面打钩

楼主:
是这里吗,我是勾上的。也不行

网友:
用GXL Lisense試試!

网友A:
    你还没布线,所以等长表中都是黄色的,完成布线以后就会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布线,所以等长表中都是黄色的,完成布线以后就会显示出来了

    噢,我说怎么是灰色的,因为这个PIN DELAY是从另一个板导进来的,我以为是我导的有问题,多谢大家

网友:
    跟另一塊板子無關 ,這個功能要能開啟 Hi-Speed option 才會顯示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