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在不联网的虚拟机里是不是无法破解?

楼主(2015-08-25):
本人系统是Linux下的虚拟机里安装的64位Win7系统,虚拟机不能联网,我在里面安装cadence16.6及16.5,安装破解过程完全按照PDF说明上进行的,可是多次破解都不能成功。   有没有人  在 “不联网的虚拟机里破解过Cadence16.6“   是否成功?   请指教,多谢。

网友:
你没虚拟网卡吧

网友A:
我的从来就是在Vmware里运行的

网友B:
我用的是 VirtualBox,Host 是 WinXP sp3 32bit / Win7 sp1 64bit,guest 是 WinXP sp3 32bit。
安裝 10.5 / 16.5 / 16.6 都沒有問題。
Linux host 就沒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从来就是在Vmware里运行的

你的Vmware联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 VirtualBox,Host 是 WinXP sp3 32bit / Win7 sp1 64bit,guest 是 WinXP sp3 32bit。
安裝 10.5 ...

这个会与host有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Vmware联网了吗

没联网,SPB装到虚拟机里就是防止它联网被发现
我是Win7X64的主机,装的XPSP3虚拟机

网友:
找找环境变量的问题试试吧

网友(2024-05-23):
    不联网完全能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