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第六期深圳站培训感悟

楼主(2015-08-25):
                                  EDA365第六期深圳站培训感悟
                         ---射频项目PCB实战设计》
2015年8月22日,星期六,天气还是那么热,这周星期六我还要上班,不过我请假过来听杜老师关于射频模块的培训,受益匪浅,感谢杜老师,感谢EDA365!
这期的培训我有幸成为作为VIP学员来参加,谢谢杜老师,今天的培训教室人山人海,后面来的朋友都只能站着了,这就是对于知识的孜孜追求吧,学海无涯,唯有学习更多的知识,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的人生内涵,大家一起共勉,加油吧!
一.射频的基本原理:
信号 --- 基带电路 --- 射频电路--- 天线 ---  射频电路 --- 基带电路 --- 信号接收
这个射频部分的大概原理一目了然,很容易理解;
二.微带线:
微带线是一种传输线输线类型,还有另外一种是带状线,是由导体条带、接地、介质构成,电磁能量主要集中在介质和空气中传播。根据高中物理的右手螺旋定则,电信号和磁场信号相互垂直,在微带线表面形成传输,所以射频信号都是在表层传输。 +P; u

三. 屏蔽罩(腔):
屏蔽罩是电子产品里最常用的屏蔽方式,空气与屏蔽罩密度阻抗不同,当信号进入屏蔽罩后产生反射,就去的信号继续在屏蔽罩内不断反射,可以把外部的干扰基本屏蔽掉;
四.典型的射频收发电路:
振荡源 --- 隔离器 --- 小信号放大器 --- 大功率放大器 --- 低通滤波器 --- 天线
检波器 --- 小信号放大器 --- 混频器 --- 低噪声放大器 --- 带通滤波器  --- 天线
天线接口处有个电子开关,通过mcu或者其他数字电路控制收和发的状态,因为天线不可能同时处于收和发的两种状态,通过电子开关实现收和发的相互切换;
五.射频布局原则:
首先自己心里要有个大概的想法,单板功能、类型、阻抗、屏蔽罩、挖空区域、散热面积等等,分为多少个部分,有电源部分、数字电路部分、射频电路部分,大概分为这大三部分框框,各种接口是否需要定位,考虑结构尺寸大小,生产调试的稳定性和方便性。
射频电路一般采用“一”字形和“L”字形布局,尽量少用或不用“Z”“U”字形布局,例如这个射频电路“一”字沿着带状线分布,先不用考虑板空间的大小,根据经验,射频电路虽然原件不多,但是需要占板的空间很大,大概要占了60%的板空间,有些原件可以摆放任意角度来匹配“一”字或者“L”字布局;若是板空间确实不足,可摆放在高阻器件支线上;
六.偏置电路的供电部分要与射频线垂直;
七.接收部分与发送部分要分开隔离:
杜老师给出了一个射频电路的参考布局图,从图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射频电路布局的精髓,三路射频电路“一”字由上向下摆放,整体美观,一目了然,中间用屏蔽罩罩起来,几个射频部分就留了个小门给数字电路的控制信号出人,最大程度上做的了信号的屏蔽防干扰作用;
八.射频布线原则:
A.布线走外层,不打孔,禁止分割;
B.禁止RF多余的线出头;
C.频率高的微带线可以不用绿油,一般是5G以上的信号;
D.数字部分和射频部分不跨区;
E.顺序一般为:射频--电源--数字--基带;
F.射频天线的阻抗为50欧
G.线宽一般设置为0603器件的焊盘大小,要防止线突变,使用线渐变工具;
H.射频线尽量短,原离其他信号,包地铜隔离,用地孔包围,错位打孔;
九.布线实战演练参考:
在布线实战演练参考中杜老师在操作allegro中几个功能的小技巧:
A.渐变线的设定:ROUTE---GLOSS---Parameters---把所有开关关掉-----只打开到fillet and tapered trace这一项,再点这个开关左边的按钮-----Desired angle处更改角度为想要的效。
B.PDF格式的原理图来快速抓取PCB的原件方法:用最新版的Adobe 打开PDF原理图,按下Alt键选中需要的元件,然后在根目录下新建一个记事本,粘贴复制刚才选中的原件,保持为*.lst文件,再打开相应的PCB文件,点击MOVE,在FIND菜单下依次选择-FindBy Name-Symbol(or Pin)-list,找到刚才新建的那个*.lst文件,回车即可选中相应元件。
结束语
这次的培训就结束,感谢杜老师,感谢EDA365,等下杜老师还要去打羽毛球呢,O(∩_∩)O~生命在于运动,大家一起加油共勉!(调侃一下:一日三省吾身:高否?帅否?富否?呵呵,骚年加油!!!)

网友:
    恭喜再次成为准VIP成员。

网友:
    B.PDF格式的原理图来快速抓取PCB的原件方法:用最新版的Adobe 打开PDF原理图,按下Alt键选中需要的元件,然后在根目录下新建一个记事本,粘贴复制刚才选中的原件,保持为*.lst文件,再打开相应的PCB文件,点击MOVE,在FIND菜单下依次选择-FindBy Name-Symbol(or Pin)-list,找到刚才新建的那个*.lst文件,回车即可选中相应元件。

    杜老师 这个视频能不能做个小视频  给我们演示一下啊

网友:
    学堂有这个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