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6504-31

楼主(2015-08-25):
请问有哪位大师用过这个LNA,这个LNA的外围匹配电路有吗?我现在调试出来感觉增益没有出来,距离很近。。。

网友:
需要用用频谱仪或网分测试一下,匹配电路需要问原厂要把。

网友:
可以从以下3点找原因:
1.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射频链路的正常,只要测试这个器件的情况
2.看下pcb的匹配有没有做,一般射频都是50欧阻抗

3.看下电路的lna的使能管脚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