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DDR3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8-25):
最近在看DDR3的Datesheet,上面说的封装类型有78-Ball FBGA – x4, x8    96-Ball FBGA – x16。请问这里的x4, x8,x16是啥意思?是数据线的根数吗?还有在用HyperLynx仿真的时候要设置Rank,Rank是什么?希望大神能解答,谢谢

网友A:
建议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百度一下。

是数据位宽的意思

网友:
是数据位宽。没用HyperLynx仿真过。

网友:
好久不用了,好像这里的rank指的是P-bank,你最好去确认下

网友:
RANK就是处理器完成一次处理需要的DDR数据位,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CS,通常是32位或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