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线不等长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5-08-25):
差分线走线的时候,经常出现两根线不等长,通常处理如图所示,一种是在过孔处绕出,一种是在附近拉个不对称的凸起走线。哪一种更好,或者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去实测一下,但是很多公司都没有高速实验室,我们平时都是经验设计,一般认为10G以下区别不大,10G以上的话,第一种貌似要好过第二种,第二种的等长绕在连接器区域,由于连接器pin有很大的反焊盘,所以走线阻抗失配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去实测一下,但是很多公司都没有高速实验室,我们平时都是经验设计,一般认为10G以下区别不大 ...

请问做这个处理是在驱动端处理还是在接收端处理,哪个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做这个处理是在驱动端处理还是在接收端处理,哪个更好?

我们平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认为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做这个处理是在驱动端处理还是在接收端处理,哪个更好?

如果要仔细研究细微差别的话,建议你们去找兴森快捷,他们深圳有高速实验室,我们有些高速项目就是找他们合作的,他们关于高速的研究有很多,他们实验室里有很多关于各种板材,连接器,走线形状研究的实验板。

楼主:
来自Andy 的回答:两者没有区别
只要高速线下面的参考层,分割完整,托起高速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平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认为是一样的。

感谢steven的耐心回答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种要好一点,等长最重要的是要看skew,只要skew Ok,阻抗匹配将会变得更为重要,而第一种方式比较好一点。

网友:
实时等长,哪缺哪补。

网友B:
第二种好一点。

通常是要在不耦合的地方绕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好一点。

通常是要在不耦合的地方绕长。

第二种,有两种连接方法,图片是从外侧绕出。另一种是从两个焊盘之间绕出。请问哪一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