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打包,出错了

楼主(2015-08-25):
哪位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能先自己读一读报错信息,英文不好就尝试翻译一下,说出你自己的理解,你这样提问就完全等着别人回答不太好。回答的人莫非还要讲解一下软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先自己读一读报错信息,英文不好就尝试翻译一下,说出你自己的理解,你这样提问就完全等着别人回答不太好 ...

应该是没找到part  num,但是我库文件里面都设置好了呀。

网友A:
仔细检查下这个part和symbol是否在管脚映射里对应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下这个part和symbol是否在管脚映射里对应上了。

找到原因了,生成的符号没有写到pdb中,重新生成,一下就好了!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你的库有问题,吧报告里面提到的器件先删除再打包试试。如果可以了就说明是器件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