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20方案异常请教

楼主(2015-08-25):
各位大神:
       现做一款全志A20的方案碰到了点问题,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法,请各位指点下:
1、在系统启动时,直接上电无法启动,显示信息如图1所示,但当关断电源后,快速上电,此时系统能正常启动工作。经查,发现1.25V的VDD-CPU电源增加了约0.2V,未使用系统卡(SD卡)启动时,上电测试各电源均正常,且纹波都在30-40mV。1.25V电源也未与其它线路有短接现象;
2、当启动时,有的无法找到CPU频率配置,显示信息如图2,出现这类现象,在使用中可能会造成系统重启或死机。正常显示信息应如图3。

附件为A20与配套使用的PMU芯片的Datasheet资料及A20的参考设计资料。
设计原理图不方便外传,故附一份A20的原参考设计,A20的核心部分均按参考设计做的。

请问下,上面两个问题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大神了!!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A20 Datasheet V1.40.pdf

网友A:
貌似有些电容充放电影响电路的意思,查查复位电路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些电容充放电影响电路的意思,查查复位电路时序?

系统复位电路是直接由PMU芯片发送的复位信号。电源芯片是A20的配套芯片,时序这些都是电源芯片自动处理的,单独使用复位管理芯片试过。问题还是存在,感觉是时序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此时系统未启动,也无法对电源管理芯片的寄存器进行配置呀

网友B:
上电后手动复位下,看板子能不能起来,能起来就是你复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手动复位下,看板子能不能起来,能起来就是你复位有问题。

没有用的,同样启不来的

网友C:
看看是电源的电感是不是有问题咯,上电是不是还有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电源的电感是不是有问题咯,上电是不是还有时序问题

电感确认是没问题的,时序是由配套的PMU芯片本身控制的,没法改动。感觉时序上有点问题,但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改

网友D:
1.4V是系统驱动加载后有的,PMU寄存器出厂的时候配是1.25V,找不到主频,这个一直以为就是全志乱来打印的打印信息,坐等楼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V是系统驱动加载后有的,PMU寄存器出厂的时候配是1.25V,找不到主频,这个一直以为就是全志乱来打印的打 ...

找不到主频的板子,在使用过程中是肯定会出问题的,能找到主频的,目前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没出现过任意异常。所以,不是信息打印错误

网友E:
看你第一个图的提示信息应该是DDR部分有问题

网友E:
而第二个图的提示是core的电压有问题,导致设置不了CPU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第一个图的提示信息应该是DDR部分有问题

DDR部分如有问题的话,我断电后快速上电又为何能正常启动且正常工作呢?而且对DDR部分进行压力测试也能通过,我判断应该是PMU电源管理芯片部分的问题。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第二个图的提示是core的电压有问题,导致设置不了CPU频率

有这个可能,但目前还没查到问题具体出在哪里?

网友:
找IC原厂分析

网友E:
引用 楼主:
DDR部分如有问题的话,我断电后快速上电又为何能正常启动且正常工作呢?而且对DDR部分进行压力测试也能通 ...

DDR的供电是怎么供的?承载能力够吗?如果承载能力偏极限可以考虑换个电源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DR的供电是怎么供的?承载能力够吗?如果承载能力偏极限可以考虑换个电源试下

1A的 DCDC单独供的,承载能力应该够了,瞬间冲击电流测不了,没设备。看了很多都是用的1A的电源做的。

网友:
    把不正常与正常的板子上的IC调换试下啊,看看是不是IC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DDR部分,像0.75V参考电压,240 ohm ZQ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F:
    之前搞A20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查了很久都没查出来,找代理商也没解决,最后只能绕过去,在上电启动后软件重复的复位两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搞A20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查了很久都没查出来,找代理商也没解决,最后只能绕过去,在上电启动后 ...

    这样,硬件稳定性可能有问题哟

网友G(2015-12-21):
    全志A20  -20°低温可靠性测试,这里有朋友测试通过的吗?

    小弟刚开发的机顶盒,CPU跑GPU,全志A20低温-20°低温测试6H,老是GPU挂掉或者CPU死掉了,请教大师有什么改善措施啊

    这意味着本产品在北方冰天雪地的用户那里用不了啊

网友G:
有做过全志A20 方案的朋友吗? 现在开发一机顶盒,做的上电自动开机那种,插拔电源,有时候不开机,比如插拔电源50次,有2-3次不开机,一旦遇到不开机(AXP209所有无输出),然后再上电还是不开机,第三次上电才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怀疑是AXP209过流保护所致,怎么测试证明啊?用示波器测试过,AC IN 5V电源都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志A20  -20°低温可靠性测试,这里有朋友测试通过的吗?

小弟刚开发的机顶盒,CPU跑GPU,全志A20低温- ...

我们没做这个低温测试,A20是一颗商业级芯片,虽说资料有写-20°—+70°,但一般长期使用在低温下,应该是不行的。而且机顶盒这种产品是室内产品,所以不管在哪里,在室内应该也不会达到-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做过全志A20 方案的朋友吗? 现在开发一机顶盒,做的上电自动开机那种,插拔电源,有时候不开机,比如插 ...

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芯片内部的一种保护造成的,是否拔插过快?可以咨询下全志的FAE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芯片内部的一种保护造成的,是否拔插过快?可以咨询下全志的FAE嘛

FAE老是说做测试没有复现,我这头都大了,国产的似乎对自己测IC都不是很了解。

网友H(2016-04-07):
    楼主,全志参考电路只能跑384Mhz,你跑960Mhz,当然挂了。跑960Mhz需要自己从新LAYOUT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全志参考电路只能跑384Mhz,你跑960Mhz,当然挂了。跑960Mhz需要自己从新LAYOUT PCB.

    是自己全新弄的PCB,不应该是这个原因的,没找到这个频率是跟PMU 芯片的电源有关,但没发现原因,其IIC信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