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Padstack建焊盘 单位陷阱

楼主(2015-08-25):
       前天打算从WG 2005转xpedition,虽然有转库的工具,但担心那么多器件转过来有问题,而且公司的老中心,很多器件在现在设计中已经用不上了。就打算自己新建一个库。在建立焊盘时,参照老库有用th为单位的,也有mm为单位的。因为新建,所以选择好焊盘形状后(如Oblong),选择了Filter units为English或者Metric,打算不同单位的分开建立。免得混在一起,每次都要选一下单位,多一步操作。基于选择默认单位“th”的,所建的焊盘没问题。但选择Metric后,基于此建立的焊盘,虽然在属性页面显示的单位是“mm”,但建成的焊盘在重新选择单位过滤“Filter units”后不见了,全部跑英制单位那一组去了。或者参照上述方式建好的毫米为单位的焊盘,重新选择一下单位为“mm”,则原来输入的数据自动变化了。而通过变化后的数字可得出,虽然属性栏显示是毫米单位,实际是"th"单位。
       也就是说我刚开始想偷懒的做法是不成的。系统默认单位是"th",如果新建一个毫米为单位的焊盘,则必须在单位项中选择毫米。
累赘了很多,希望有人看懂怎么回事。

选择单位过滤器为毫米,在此环境下新建一个焊盘

选择单位过滤器为毫米,在此环境下新建一个焊盘

再新建一个焊盘

再新建一个焊盘

新建2个焊盘保存之后

新建2个焊盘保存之后

重新选择单位过滤,发现新建的焊盘单位变成th了

重新选择单位过滤,发现新建的焊盘单位变成th了

新建焊盘单位变th了。

新建焊盘单位变th了。

网友A:
是的,我们遇到了。解决办法是新建一个没问题的mm焊盘后,以后所有焊盘新建都不准用新建图标,只准用复制图标来新建,因为复制出来的焊盘单位全部都是mm,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遇到了。解决办法是新建一个没问题的mm焊盘后,以后所有焊盘新建都不准用新建图标,只准用复制图 ...

厂家没有彻底解决前,你说的方法算是优选了。另外里面的排序也很蛋疼,看来这也是几家并存的原因之一:没有一家的软件是十全十美的。

网友A:
我在录教学视频的时候还发现,管脚filter选择器根本不起作用,会把不在列表的管脚也选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录教学视频的时候还发现,管脚filter选择器根本不起作用,会把不在列表的管脚也选上

在xPedition xPCB Layout中始终找不到Filter.有时需要移动零件时,相连的走线也会一块移动。怎么解决呀,大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xPedition xPCB Layout中始终找不到Filter.有时需要移动零件时,相连的走线也会一块移动。怎么解决呀, ...

我说的是新建Symbol时的Pin Filter哈
选中要移动的器件后,F2拎起来,右键如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新建Symbol时的Pin Filter哈
选中要移动的器件后,F2拎起来,右键如下试试:

果然是,太感谢了!解决了我用这个软件的一大难题呀!

网友:
感谢大家提醒

楼主:
另外这几天又发现五个问题。
1、在此之前@Price yu已经提醒过:名字和路径尽量不要用中文和带空格,避免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当时想着主要是路径避免就可以了。在Symbol分区的时候,参照老中心的方法,分了07 Resistor,08 Capacitor等等,就是数字+空格+名字。刚建好那会,在Library管理中预览Symbol没问题,但是打开Symbol编辑,则有些能打开,有些不能打开。刚开始是所有都能打开,等保存几次再打开,则一般完全新建的能打开,而从其他中心孔导入的则打不开。在Partition Editor 里面重新更改分区名后,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消失了。总结原因还是路径和文件名的问题,不同分区对应于中心库中,是以不同的文件存储的。具体存储在\Library\SymbolLibs里面的,系统为每个分区新建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名字=分区名。
2、在从老中心库升级时,会自动的在纯数字开头的分区名前面加上一个字母“n”。当时没在意,自己新建库时就仍采用数字+名字作为分区名。新建的时候没有软件没有阻止你这样做,但在Partition Editor中重新命名时就阻值你这样做。故建议新建分区时请以字母开始。
3、大小写字母问题:符号名在Cell Editor里面是不区分的,但在Library Manager里面是区分的。所以对于处女情结的人建Cell名或者Symbol时尽量采用统一的命名规则,否则你会不爽的。
4、关于Library内部Symbol、Cell、Padstack、Part等,均是基于名字为索引的,所以如果名字更改了,那么彼此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打个比方,证明父子关系的唯一凭证是某张纸上写的,张三的儿子叫张小三,如果张小三名字改成张小四了,系统会认为张小四是别人的儿子,不再是张三的儿子了。当然中心库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一个焊盘、Cell被更高级(比如Part)所调用了,那么是不允许轻易更改名字的。除非你将所有涉及的Part删除,然后改完Cel名字后再重建Part。这个对于使用一个成熟库而言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一个发展的企业而言,要去重新维护和梳理一个库,则是无比痛苦的工作。其他以后版本能优化这个功能。
5、关于Symbol重命名的问题。之前已经说过系统不却分大小写,所以你命名一个Symbol为ABC跟命名为Abc、ABc、aBc是一样的。但系统显示还是会区分大小写,不会自动将小写变成大写、也不会讲大写全部改为小写。那么处女座的又要纠结了。这时候你打算将Abc重命名为ABC,发现是提示是:叫XX名字的符号已经存在于库中了。那么你就只能将这个Symbol改为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再改为你想要的。(曲线救国)。同样,如果这个Symbol已经被Part调用了,那么你只能忍受这种大小写混杂的局面,要么不辞辛劳删了Part重新来过。

楼主:
打开Mentor的内部文件系统,可以看出是由很零碎的小程序、小文件组成。这应该是根子上的问题,每年的变化最大的不是内部工具的优化,而是安装界面。这个软件不是一开始就从系统布局来考虑的,而是历史原因,各种工具逐步完善和开发,最后汇集成为一个系统解决工具的。那么工具之间彼此的小问题就会很多。所以完美主义者慎入!
老外也是一招鲜吃遍天。Mentor真正好的就是布局布线,其他方面差强人意。这个跟爱一个人一样,无限放大优点,有选择忽略或容忍缺点,你才会真正爱上这个人一辈子。否则出轨是迟早的事。

网友(2015-10-19):
darkangel888用得很细,评价也很中肯。我现在虽然也用到了最新的VX1.1,但还是使用DC-Xpedition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