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新手请教大家个问题,关于ECADXltr50与AnsoftLinks50!!!听说标题要长!!

楼主(2015-08-25):
       如题,安装siwave5.0的时候,发现安装包下还有两个文件夹,分别是AnsoftLinks50和ECADXltr50。按我知道的,AnsoftLinks50应该是用于allegro上转换siwave格式用的,而ECADXltr50则是它的插件。但是为什么我仅仅安装了ECADXltr50,没有安装AnsoftLinks50,allegro上就有了ansoft的选项,可以转换.siw格式文件?太奇怪了。
       而且从支持文档里看,ECADXltr50应该只能支持到allegro 16.3才对,可我用的是allegro 16.6,居然也能用的好好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能帮忙回答下。

网友:
ecad就是ansoftlink,同一个公司的软件换个名称而已,你别想太多。。。

网友A:
以前的转换软件是ansoftlink,而现在的转换软件是Ecad,这两种软件作用差不多,但据我所知不是一种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转换软件是ansoftlink,而现在的转换软件是Ecad,这两种软件作用差不多,但据我所知不是一种软件

是的,ECAD包含了ansoftlinks和translator。
ansoft时期 在这个系列5.0之前ansoftlinks单独为一个软件,用来读取各种主流EDA软件的设计数据,translator单独为一个软件。用来转换各种主流eda软件的设计数据。
过渡到ansys时期之后就已经整合在一起了,所以实际上5.0之后ECAD就是ansoftlinks+trans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ECAD包含了ansoftlinks和translator。
ansoft时期 在这个系列5.0之前ansoftlinks单独为一个软件, ...

贊!!!

网友:
搞的那么复杂,干嘛要让工程师把很多精力放在安装软件上。

网友(2018-12-19):
引用 网友B:
是的,ECAD包含了ansoftlinks和translator。
ansoft时期 在这个系列5.0之前ansoftlinks单独为一个软件, ...

请教一下,我安装了ECAD 8.0,到allegro16.6看都是正常的,但是在导出anx文件的时候,总是报错,只提示了Error:view creation failed(1).命令栏提示:*Error* Solve failed:could not generate source data。就没有别的更具体的提示了,而且导出的文件夹也是空的,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19-01-29):
引用 网友B:
是的,ECAD包含了ansoftlinks和translator。
ansoft时期 在这个系列5.0之前ansoftlinks单独为一个软件, ...

请教一下,
我想用Altium画的PCB导入HFSS,现在是需要ECADXltr这个软件中转一下吗?ECADXltr是单独的一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