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粗线,但连接线会跟着一起走动

楼主(2015-08-25):
教一下,有谁知道加粗线与连接电气线选择时会粘在一起,我想选择粗线,但连接线会跟着一起走动

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好像不可以啊

网友:
点filter,只勾Graphical objects之后就可以单独选中加粗线了
选中之后,先按R(旋转),然后再移动。否则你移动的时候还是加上了走线。
最后再把加粗线放回去。

网友:
他的线是2部分  一个是电气连接
一个是加粗的  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