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S參數 只有S22正確,如何轉成S12/S21/S22值皆正確?

楼主(2015-08-25):
如附檔圖,因測試廠商只有S22值提供正確,因此理想狀態下要如何將電子檔資料改成S22=S11,S21/S12則依據S22修正

請問要如何轉? 有其他軟體可以轉或是ADS使用何種公式計算嗎?

网友:
你这个不是S22正确,而是你自己的感觉而已,已经违反了S参数的无源性啦。应该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S1P是没有办法转为S2P的,告诉你S22就是告诉你端口阻抗而已。

楼主:
所以請問這需要請廠商重新採用新的架構去測試嗎? 才能獲取我們模擬所需的S2P資料
廠商測試的架構如下圖,他在中心pin連結一紅色框表示的電阻到外圍的殼
因此只有S1P資料

网友:
首先,你的S参数是有问题的,肯定要重新测;有些软件确实可以将S1P转成S2P,只是这种转换方法有诸多限制,否则转换后的S2p也会存在问题

楼主:
OK
這部分我想會重新測試,保持s2p模式下測

网友:
从你提供的图看,只能分析出:1端口是全反射(有些地方大于0,应该是矢网校准后残余的误差导致的),2端口应该是加了匹配负载,而且1端口和2端口之间基本上是隔离的。为啥一定要改成“S22=S11”?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請問這需要請廠商重新採用新的架構去測試嗎? 才能獲取我們模擬所需的S2P資料
廠商測試的架構如下圖, ...

看到这个测试结构图,觉得厂家给的S2P也算正常的,因为估计他们就是用2端口去测了这个电阻吧,1端口空着,就得到了这么一个s2p文件,实际上只要port 2的S1P就可以了,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