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 连接器参数估算

楼主(2015-08-25):
各位,
对于连接器,厂商提供不了相应的模型
仿真时一般是用什么来代替这个连接器,直接用 C 吗,大小是如何估算的?

网友A:
测试获取touchstone。
重点关注测试点S参数去嵌入。

网友:
确实很多厂商是不提供这个参数的,有的厂商也没有能力提供,这个时候,如果您有相关的测试设备,您也可以自行测量得到S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获取touchstone。
重点关注测试点S参数去嵌入。

麻烦详细解释下或演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详细解释下或演示下

做测试板,去嵌就得到了。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般这些事情是器件供应商该做的,但往往一般的分司,没有这个能力,或是不愿花钱去做这些。

网友:
做测试板是个好方法,不过估计很多公司都不会这么搞,实在不行的话仿真一下吧,这样没啥成本

网友:
没有连接器模型的前提下,(大部分的公司都不提供igs或者其他格式的3D模型)只可以做测试板。
然后对板上传输线以及SMA连接器去嵌,除此以外,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做touchstone了。

楼主:
(1) 如果仿真的话,是用HFSS还是用Q3D?
(2) 可不可以就用一个电容来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如果仿真的话,是用HFSS还是用Q3D?
(2) 可不可以就用一个电容来代替?

一定不能只用简单的C代替,实测TDR和S参数发现其变化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