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R的上升时间可以设置成小于35ps吗?

楼主(2015-08-25):
可以通过函数的方式实现吗?我知道器件的最小上升时间默认是35ps,但是内部有个函数可以改变上升时间,求解答# j% _  R- x6 B% d7 u

网友:
这个要看您使用的是什么设备,这个上升时间与测试的系统有关系。测试系统支持小于35ps的就可以设成小于35ps,否则还是不行

网友(2015-10-14):
根據你的儀器而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