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VP7002 VGA输入端的THS7353滤波芯片可省去吗?

楼主(2015-08-25):
求教TVP7002  VGA输入端的THS7353滤波芯片可省去吗?可用什么滤波电路代替,望解答,谢谢!

网友A:
THS7353是2:1切换,如果不需要切换,是可以去掉的。RGB上预留C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S7353是2:1切换,如果不需要切换,是可以去掉的。RGB上预留CLC滤波。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