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复杂的封装,谁可以快速做出来?

楼主(2015-08-25):
有个复杂的封装,谁可以快速做出来?
pdf
 复杂封装练习题-Y2B AYF21

用什么软件做封装都可以接受,结果放置元件到pcb文件里就好。

考试题。

网友:
是你面试的考题么?有奖励么?

网友:
PDF转成DXF再导入到Allegro中,几分钟搞定!

网友(点评):
别人做好,直接QQ 传过来更快!

楼主:
这个封装是考考那些中级板高级班毕业的学员的,轻松完成的表示你真的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不会吧,这个制作方法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就完成的,并不会牵扯到太多东西,这是其中一道题我还是相信的

网友:
    哦,是个液晶屏的FPC排线把

网友:
    0.3间距的FPC  就是画封装麻烦点
谁会画
画一个上传一下
    当做模板

网友A:
    Altium 中也是需要先从DXF中导入,然后create region,这道题官方有视频例子,介绍得极端详细 。我给你你个关键词,你自己搜吧
    使用必应搜索
    关键词:
    Creating a Custom Pad Sha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 中也是需要先从DXF中导入,然后create region,这道题官方有视频例子,介绍得极端详细 。我给你你个 ...

    中文名叫异形焊盘

网友(2016-01-12):
    就三种焊盘,还摆放这么规律也叫复杂?多快完成才算快?

网友:
    做3pin后复制黏贴,分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