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的缺口长度

楼主(2015-08-26):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缺口板(见图片),类似这种板你们通常是缺口占板边多少长度就不补齐了(不影响smt焊接)?
(放在这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932-3-1.html 大家可能怎么看不到 特抽出来探讨下)

网友A:
结构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要求吧

器件伸出来是结构要求 但工艺边可以灵活把握

网友:
不大于30mm吧。。。。

楼主:
这个缺口通常是按长度的比例来定,20%左右,有些贴片厂家说不超1/3就可以。

网友B:
要看板厚跟大小吧?厚一点的1/3应该压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板厚跟大小吧?厚一点的1/3应该压力不大?

是的 和板厚 尺寸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