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SMA接頭獲取S參數

楼主(2015-08-26):
SMA接頭使用這樣的方式連結獲得的S參數,因為是兩顆背對背相連結
中心pin為互相接觸傳輸
請問這樣的架構下數據該如何變成使用一個SMA接頭S參數?
或是使用這樣的測試數據上,是否已經很接近一個的S參數?
一般SMA接頭,應該要怎樣去單獨測試本身的S參數是比較準的,架構為何?

网友:
这个的损耗很小的,请看图片,得出了一个头的参数。

楼主:
請問一格是多少頻寬?
測試方式與SMA也是類似如我所說的方式嗎?

网友:
一格4G,也是直连。

网友:
我很好奇你是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吗?还是只是自己搞研究。

网友:
有些软件可以把你这种架构的两个SMA头的S参数分开,比如是德科技的PLTS

楼主:
並非是研究而已,只是剛開始要將SMA接頭模型銲接套用到產品的PCB測試板
因此需要釐清ADS模擬跟實際PCB測試板的誤差做校正
但要先將SMA接頭做deembedding

PLTS剛剛看了說明,比較像是測試設備的軟體
所以你說使用這樣軟體一樣可以做純data的分析嗎?

网友:
你做的PCB测试板测试的结果应该是带了SMA的,你说要做de-emdedding是不是PCB测试做了TRL,然后在仿真中要去嵌入。 PLTS可以做这些分析,但是有一定的条件。

网友A:
其实是想了解PCB的特性,其实直接用PLTS的AFR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想了解PCB的特性,其实直接用PLTS的AFR更方便。

AFR是很好,但是这非常依赖您的板子的一致性,要是一致性不好,与真实的还是有一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