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 2000差分线阻抗

楼主(2015-08-26):
1金币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在sigrity软件SPEED 2000里面查看差反对阻抗,是在TDR/TDT里面还是在阻抗分析里面?TDR里面的阻抗是一个波动的波形怎样读取值比较准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TDR阻抗曲线中哪一段线段是描绘实际线路的阻抗情况?非常感谢!

看延时,t/2为物理长度对应的延时。
记得减掉tdr激励自身的step rise time。

网友B:
阻抗查看如下图所示,虽然给的是单端,但是差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查看如下图所示,虽然给的是单端,但是差分是一样的:

这位大神,请问TDR仿真中阻抗的值怎么读取。谢谢!

网友C:
你把鼠标光标放在TDR线上,软件会自动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鼠标光标放在TDR线上,软件会自动显示的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TDR阻抗曲线中哪一段线段是描绘实际线路的阻抗情况?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延时,t/2为物理长度对应的延时。
记得减掉tdr激励自身的step rise time。

这位大师,能具体一点吗?最好上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TDR阻抗曲线中哪一段线段是描绘实际线路的阻抗情况?非常感谢!

这些细节建议自己去验证一下,自己验证的印象会深刻很多;我们这样一问一答其实也花的时间很长,不如自己验证来的快,最多半个小时

网友:
请问TDR/TDT里面仿真之后怎么不出结果啊?结果不是仿真完自动弹出来吗?还是要去哪里看呢?

网友(2019-11-26):
    过了几年了,楼主我能再问问吗,
1.请问Rise Time的设置与精度是否有关?
2.TDR 仿真时时间是否设定为线长的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