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 不准确

楼主(2015-08-26):
我是利用定时器来进行仿真的 下面是我的程序 我打算输出1US的方波但是结果却是40us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ut=P1^3;
uint num,N;
uchar FT;
void main(viod)
{
 EA=1;//全开
 ET1=1;
TMOD=0x01;
  TH1=(65536-1)/256;
L1=(65536-1)%256;
//EX0=1;
//IT0=1;
// ET0=1;

// TR0=1;
TR1=1;
 while(1);

}

void T1_timer() interrupt 3
{
  TH1=(65536-1)/256;
  TL1=(65536-1)%256;
   out=~out;
  // delay(1);
 //  TR1=0;
}

网友A:
1. proteus仿真,我没有使用过。经过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你的身上。你用的是12M晶振、12时钟吧。你用定时器定1us,实际单片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只够执行1条指令。你的中断里写了多少条指令啊?若不信,你把定时改成60us试试,肯定准确。
2. 遇到问题,尽量不要先怀疑仿真器的问题,一般仿真器出问题的概率是比较小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roteus仿真,我没有使用过。经过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你的身上。你用的是12M晶振、12时钟吧。你用定时器 ...

恩 我后面也发现是我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