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两块动态铜皮自动相互避开?

楼主(2015-08-26):
5金币

题目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了,换个问题。怎样把已经define的via在ces里面删除掉?之前在via define那里不小心加了一个1-3层的过孔(盲孔),然后在ces里面也添加了。现在电源信号打孔总是自动使用1-3的那个盲孔,就算右键手动选择也没办法修改成1-4的通孔,这种情况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你先要把板子上所有的这个孔,比如1-3盲孔删掉才能删那个过孔定义。
如下图,先保证板子上没有通孔,我这个孔才能删掉

楼主:
自己找到答案了,在工具栏有一个send backward按钮,按下就好

网友A:
via定义里删掉盲孔就好啦

网友:
打孔可以直接点Layer打的,不是一定要双击,双击打的孔遵循你设置的层对,如果你第三层的对应层是第二层,那么默认就会调用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a定义里删掉盲孔就好啦

stup里面删掉还是ces里面删掉?ces是暗的没法选中。setup里面选中后点了那个X,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把板子上所有的这个孔,比如1-3盲孔删掉才能删那个过孔定义。
如下图,先保证板子上没有通孔,我这 ...

搞定,把板子上面原有的孔删了之后就能删除via了,谢谢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