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了一个2.4G蛇形天线,结果相差太大

楼主(2015-08-26):
    ADS仿真了一个2.4G蛇形天线,结果相差好大,各位指教下是哪里出错了
PCB是双面板

网友A:
    你确定你实际制作的时候馈点是下在你pin的那个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实际制作的时候馈点是下在你pin的那个位置吗?

这是实际的PCB,馈点的位置有什么讲究呢?
天线的实际长度包不包括匹配电容到蛇形天线之间的那段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实际的PCB,馈点的位置有什么讲究呢?
天线的实际长度包不包括匹配电容到蛇形天线之间的那段线呢

包括。
    我可以告诉你这段长度直接影响你的谐振点以及驻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括。
    我可以告诉你这段长度直接影响你的谐振点以及驻波比。

谢谢,所以也就是说我的馈点应该放在匹配电容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括。
我可以告诉你这段长度直接影响你的谐振点以及驻波比。

    版主,下图绿色的是走线,连接天线和匹配网络,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A:
    净空区域和地区域都要符合你的真实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空区域和地区域都要符合你的真实设计。

    我是直接到gerber进去的,所以这些都应该是符合设计的

    板厚设的是0.25mm, 但是仿真时还是有偏差

具体请往这看: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228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到gerber进去的,所以这些都应该是符合设计的

    板厚设的是0.25mm, 但是仿真时还是有偏差

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偏差是和实际测试的偏差还是你预想的设计偏差。
    你测试端加在匹配电路之前还是匹配电路之后,加了匹配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