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钻孔rou文件精度

楼主(2015-08-26):
开一个方形槽,在cam350里面看rou文件,四个角都是圆角。

网友A:
你必須了解銑刀和銑床的動作原理 , 就會知道一錠是會有圓角.
除非改用沖床來沖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須了解銑刀和銑床的動作原理 , 就會知道一錠是會有圓角.
除非改用沖床來沖孔.

对于铣刀和铣床动作原理不了解,有相关介绍的文档吗?
如何调整使圆角最小?

网友B:
因為銑刀直徑原因,只能做出直徑0.2MM以上的圓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銑刀直徑原因,只能做出直徑0.2MM以上的圓角,

0.2mm可以了,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若是要自訂使用的銑刀 , 則可以自行增加一個 ncroutebits.txt 的文檔 , 在裡面宣搞刀具的尺寸及編號即可
例如 : 0.250 T01
系統會以此刀具的尺寸向內 offset 一半刀具的尺寸 , 產出走刀路徑.

网友:
引用 楼主:
0.2mm可以了,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呢

自己把outline导成你要的圆角啊Manufacture--drafting--fill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