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开发个当前层和全层快速切换的工具

楼主(2015-08-26):
哪位大神,能开发个当前层和全层快速切换的工具。就像mentor里面那种用笔画执行单层和全层切换一样,这样比现在点选高效N倍,各位skill高手都大显神通吧 有朋友不明白,补上图片(图片以此是当前激活层单层显示,全层显示,和笔画命令,这个是mentor的软件自带的),请各位大神大显神通吧,谢谢

网友A:
可否請你上個圖片,這樣會比較清楚?你所謂的全層是指哪幾層?

网友B:
只是切换层叠显示的话,用.color就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了吧。
---

全层是指显示所有层吗?
colorview load Last View是返回上一个视图,可以在env里面给它定义一个快捷键;
显示所有层只需要创建一个.color,写上
color -globvis on

这一句就可以了,然后一样在env里面给它定义。

网友C:
axlSetAlias("~A"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

axlCmdRegister(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 ?cmdType "interactive")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 nil
procedure(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
  prog(()
    if(!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then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ETCH" t)
      axlMsgPut("Current Layer:ALL ETCH")
      axlUIWRedraw(nil)
    else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Set(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 nil
      axlMsgPut("Current Layer:USER SET")
      axlUIWRedraw(nil)
    )
  )
)

快捷键为CTRL+A
建议配合@deargds版主的EDA365_SwitchLayer一起使用,效果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請你上個圖片,這樣會比較清楚?你所謂的全層是指哪幾層?

全层就是指我们布线时设置的模版层的全层,单层就是只显示我当前要布线的层,全层就是显示所有布线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捷键为CTRL+A
建议配合@deargds版主的EDA365_SwitchLayer一起使用,效果更佳

感谢你的代码,复制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切换层叠显示的话,用.color就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了吧。
---

想要的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哦,感谢回复,请看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請你上個圖片,這樣會比較清楚?你所謂的全層是指哪幾層?

请看图片,不知你是否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要的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哦,感谢回复,请看上图

层叠显示的切换是可以用.color实现的。
比如说,写这样一个文件

color -globvis off ;关闭所有显示
color -vis "ETCH/TOP" ;打开TOP层

保存为“top.color”

然后在env里面添加
alias ~1 colorview load top
这样在allegro里面按ctrl+1就可以只显示TOP层走线。
类似的可以定义其它层。

显示所有走线层就写一个

color -globvis off
color -vis "ETCH"

用.color有一个好处是可以colorview load Last View,用skill切换层叠的话这个就用不了。
坏处是板子比较大的时候会比较慢。

网友C:
代码中把所有的ETCH都显示了,看图片好像仅需显示正片层,修改如下
axlSetAlias("~A"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
axlCmdRegister(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 ?cmdType "interactive")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 nil
procedure(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
  let((layerdbid layerlist)
    if(!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then
      foreach(ea axlSubclasses("ETCH")
        layerdbid = axlLayerGet(strcat("ETCH/" ea))
        if(layerdbid->drcPhotoType == "positive" then
          layerlist = append1(layerlist ea)
        )
      )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nil)
      foreach(ea layerlist
        axlVisibleLayer(strcat("ETCH/" ea) t)
        axlVisibleLayer(strcat("PIN/" ea) t)
        axlVisibleLayer(strcat("VIA CLASS/" ea) t)
      )
      axlMsgPut("Current Layer:ALL ETCH")
      axlUIWRedraw(nil)
    else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Set(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EDA365_SwitchLayerAllETCH_PrevLayer = nil
      axlMsgPut("Current Layer:USER SET")
      axlUIWRedraw(nil)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叠显示的切换是可以用.color实现的。
比如说,写这样一个文件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中把所有的ETCH都显示了,看图片好像仅需显示正片层,修改如下

你好厉害

网友:
楼主可能需要的是鼠标手势功能:tool-utilities-stroke editor,
然后在配合楼上的几位高人见意

网友(2016-11-15):
好强大的功能

网友:
直接通过view -> color view save 保存视图切换就好了

网友(2017-06-08):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