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DR等长绕线求助!

楼主(2015-08-27):
DDR互联线连好后,怎样做DDR的等长绕线?约束管理器里要怎样设置,比如我现在所画的板子最长的线为1600mil,容差控制在100mil,要怎样设置?小弟卡在这里了

DDR2

DDR2

网友A:
你的过孔没打在两个颗粒中间,左边右边差距大,不好等可能,建议打漂亮,居中.等长参考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4&highlight=T%B5%E3

网友B:
如上面仁兄所说,布线再优化下吧

网友C:
    地址线居中打孔 不然两边等长都得让你好好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过孔没打在两个颗粒中间,左边右边差距大,不好等可能,建议打漂亮,居中.等长参考https://www.eda365.com/f ...

谢谢提醒,那两篇文档我都看了,感觉有点出入,还是不知道该怎样设置.我在约束管理器里找到最长的连线之后,该怎样设置,软件用的是16.6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上面仁兄所说,布线再优化下吧

嗯,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线居中打孔 不然两边等长都得让你好好绕

谢谢,刚接触这个不久,我优化一下,请教一下,在约束管理器里找到最长的连线之后,该怎样设置??

网友:
    还要将相同Pinpair的建成一个Match Group,然后对该Match Group设置误差值,基准线会自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