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線能夠在VIA TO VIA的中間

楼主(2015-08-27):
    請問大家是否有走線能調整在PIN TO PIN,VIA TO VIA 中間

    BGA的地方很好用阿

网友A:
    有的,可以用route-gloss-center line between pads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用route-gloss-center line between pads实现

    不好意思 ~~ 可以大概說明一下怎麼設定嗎?

    謝謝

网友B:
    求详细点,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详细点,我也很想知道

    look

网友:
    学习了,这个功能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
    这是16.6的吧?我16.5的没看到这个快捷

网友C:
    好像这个命令只能实现PIN与PIN之间居中,VIA与VIA没效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这个命令只能实现PIN与PIN之间居中,VIA与VIA没效果啊?

    都可以的哦,你find里面可以选via 还是pin  不过这个功能有时候不太灵倒是真的,有drc的线不起作用。

网友:
    都 可以的. pin与 pin, via与 via,pin与 via.一样的,很方便.

网友:
    设置规则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挺好用的

楼主(2015-10-07):
    公司買的16.6版本沒有這個功能

网友:
    163版本使用的时候感觉没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和软件那个地方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D:
    接楼主宝地;
    再一起追究个问题,如图所示 有大虾知道该功能的详细用法否?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用过一次 不是很好用

    比较费精力

网友:
    如果能实现全部走线网络在焊盘间中心对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楼主宝地;
    再一起追究个问题,如图所示 有大虾知道该功能的详细用法否?谢谢!

    這個功能可以讓線在兩個VIA TO VIA 至中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的方法阿?

    現在只能強制設定RULE

    公司買的版本沒有這個功能阿.........

网友(2015-11-06):
引用 楼主:
    這個功能可以讓線在兩個VIA TO VIA 至中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的方法阿?

    字面意识是这样。但我实际操作没任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