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中如何关闭显示Bus rats

楼主(2015-08-27):
请教如何在cadence中关闭显示Bus rats,我在基础设置中的Bus rats设置没有作用,好纠结。。。

bus rats 如图

bus rats 如图

网友:
    在visibility栏 最下面点击all前面框可以隐藏,彻底关闭就删除规则。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s--bus ra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s--bus rats

    谢谢回复,这个我早就设过了,没用。。。
我看了下属性如图:

网友B:
    你这个不是bus rats,这是bundle,要进入Flow Planning模式,选择该bundle,右键delete bund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bus rats,这是bundle,要进入Flow Planning模式,选择该bundle,右键delete bundle

    谢谢版主回复,我看了下,但因为我用的是 SiP,没有Flow Planning 模式 ,而且在Etch 模式下指标点到它才有高亮,但没有delete的操作,也是醉了。
虽然关不掉显示bundle,但我却可以在visibility视窗中不显示这写东西,到是不影响工作,唯一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