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220V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5-08-27):
1.6厚的板子,顶层走火线,底层走零线,基本重叠在一起,过EMC之类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220V 1.6mm不够吧

网友:
    重叠不会有电容效应?

网友A:
    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电流?

不用考虑电流,电流300MA

网友B:
    不会,大胆进行。

网友:
    最好不要重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大胆进行。

    只能相信版主咯,因为pad差不多就是跟着版主的步伐学的。

网友:
    可以重叠的

网友(2019-03-11):
    火线和零线走不同层也是出于爬电距离考虑的吗?如果走同层的话,火线和零线间距多少合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