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S仿真2.4G天线,板厚变化出现的情况

楼主(2015-08-27):
用ADS仿真2.4G天线,
板厚设为0.25mm的时候,结果如下:

    板厚设为1.6mm的时候,结果如下:

    这是不是说明当板厚为0.25MM时,要改变天线的长度,才可以保证天线是在2.4G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可以增加电容电感,增加S11的深度,一般要求-1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可以增加电容电感,增加S11的深度,一般要求-10DB

    谢谢版主,板厚0.25MM的时候,谐振点在3G处,这时需不需要更改天线长度,把谐振点调到2.4G左右,再做阻抗匹配调整S11的深度呢

还是直接增加电容电感也可以跳到2.4G呢

网友:
    加电容电感就是做匹配,当然是可能可以跳到2.4G的。

网友:
    学习了,自身不是很懂,但感觉直接加电容电感来匹配会影响天线的效率

网友(2015-11-09):
    能改线长最好!

网友:
    匹配做的不好,S11太大了

网友(2015-12-16):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