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的低频噪声影响到功放了

楼主(2015-08-27):
产品上使用了一颗D型功放TPA2005D1DRBR,和系统共用3.3V。播放音乐时将音量调到最低,喇叭会有滋滋声。因为主板上有两路3.3,用预留的3.3给功放单独供电就没有滋滋声。如果将整个系统换到预留的3.3还是会有滋滋声。所以觉得应该主板在工作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低频的3.3V噪声。把电源做一个RC滤波后再供给功放,虽然声音会失真,但是音量调到最低确实消除了滋滋声。现在最怀疑的就是CPU工作时产生的噪声,但一直觉得CPU产生的噪声都应该是高频的啊,不知道哪里理解错了,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CPU产生的噪声都应该是高频的,这个应该算对。
但是功率级别的影响是个低频,比如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每隔多少ms去让TUNER工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产生的噪声都应该是高频的,这个应该算对。
但是功率级别的影响是个低频,比如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每隔 ...

版主说的有理,CPU产生的高频噪声应该是针对内核电压来说的,请问下如果是CPU工作在3.3V产生了低频噪声,有什么好的办法滤掉吗,如果用LC低通滤波需要的器件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说的有理,CPU产生的高频噪声应该是针对内核电压来说的,请问下如果是CPU工作在3.3V产生了低频噪声, ...

低频的噪音一般使用RC滤除。对于这种我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我做了几款产品,使用三极管/4558做前置放大+LM386功放。我常用以下办法:
1 在CPU的音频相关的电源上做RC滤波,一般此电源的电流很小,R可以取大一些或者使用LDO供电.

2 前置放大使用RC滤波,做机顶盒的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可以减小很多电流噪音。
3 音频信号上做RC处理,也可以减小一部分
M386由于是12V供电,在限制功率的情况下,使用S8050(或者使用更大功率的三极管)做线性稳压,VC接12V,VC接RC后(这个地方的RC可以很大,用于滤除低频的干扰)接到VB,VE在接电容给功放供电。
做了上面的处理后,有些产品用耳朵贴在喇叭上听不到噪音。有些还是有点,但是会比较轻微。

网友:
这个一般常见的pcb处理有  地噪声:单点接地处理;辐射噪声:远离辐射源。电路板常见噪声:高频耦合比如dcdc、视频、射频。排噪声建议使用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的噪音一般使用RC滤除。对于这种我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我做了几款产品,使用三极管/4558做前置放大+ ...

谢谢版主,你提到的对我这种新手很有帮助!
有几个问题想再求教下
1.关于版主你说的在声音信号上也做RC低通,从一个新手的角度看,声音信号上的高频信号我们是听不到的,能听到的频率就不应该滤掉了。当然低通可以减少EMI之类的高频问题,但对消除噪音的效果想不明白是为什么。
2.版主你掉到的有三极管做线性稳压,感觉是挺好的解决办法。刚才偿试了下,但是之前没有做过这个电路,没搞明白为什么出来的电压还是会随着电流的波动而波动,还想请教下版主用三极管做稳压需要注意哪些方面。NPN我用的是S9013,RC用了10K和2.2uF,进来的噪声是滤掉了,但是功放自己工作的时候电压波动更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你提到的对我这种新手很有帮助!
有几个问题想再求教下:
1.关于版主你说的在声音信号上 ...

1 你能听到的,大多是在通带以内。有时候会滤除掉。比如你的噪音在18K,那么18-20K的都滤掉。
2 这个电路不太适合你现在的应用。我之前说的“RC”用很大,这里有点问题,这里的R不能用太大,一般十几欧姆。分析如下
IE=IC+IB
IC=hfe*IB
当电流比较小的时候,IB比较小,和R组成电压也很小。
当电流比较大的时候,IB也较大,和R组成电压就大。
当在上述两者电流波动的时候,就形成了R上的电压波动,也就有了输出的波动。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VBE的电压波动也有。
你用10K显然过大,1mA的IB电流,就有10V的压差。另外电容也过小,提供的纹波电流也小。

我一实际的产品,使用10R+470uf,输出再加470uF,电流100多mA,纹波在20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能听到的,大多是在通带以内。有时候会滤除掉。比如你的噪音在18K,那么18-20K的都滤掉。
2 这个电 ...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分析的很有道理最后决定直接焊一个LDO上去了,省事~效果挺好的

网友:
这个重点在电源和地的原理设计,和PCB设计上。  PCB的影响十分的大, 就是同一个原理图, 不同的人画出PCB的效果不同,做的好的一点噪音没有,  不好的就很大。  音频的数模分地,功率分地,十分重要

网友(2016-04-11):
个人觉得可以通过更改PCB的接地方式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