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和orcad突然不能交互布局

楼主(2015-08-27):
allegroorcad突然不能交互布局,orcad的intertool communication已经设置了/网表也重新导过,但是选中orcad元件后allegro的元件没有任何反应,各位大神有遇到相似的问题不

网友A:
    我也有遇到过,你orcad或者两个都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再看看能不能交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遇到过,你orcad或者两个都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再看看能不能交互呢

    ok了  谢谢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版本是...(cadence/w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版本是...(cadence/win)

    16.6   win8 用2楼的方法解决

网友:
    嗯,但我17、〇還是不行,要重新“netlist “, 但重啟程式後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