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没有把字符串按照某个字符拆分成多个字符的函数

楼主(2015-08-28):
    skill中没有把字符串按照某个字符拆分成多个字符的函数?类似013;456;789把他们按照;拆分成013   456  789三个新的字符串。

网友A:
    1. parseString("013;456;789" ";")

    Skill > parseString("013;456;789" ";")
    ("013" "456" "789")
    Skil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 > parseString("013;456;789" ";")
    ("013" "456" "789")
    Skill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 > parseString("013;456;789" ";")
    ("013" "456" "789")
    Skill >

    那有没有字符串的函数,能够判断字符串中是否包含某一个字符,或者包含这种字符有多少个呢?类似“abcdea”里面有“a”两个,能够判断出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字符串的函数,能够判断字符串中是否包含某一个字符,或者包含这种字符有多少个呢?类似“abcdea ...

    index( "abc" 'b ) => "bc"
    index( "abcdabce" "dab" ) => "dabce"
    index( "abc" "cba" ) => nil
    index( "dandelion" "d") => "dandel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