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SENSOR放置位置有要求吗?

楼主(2015-08-28):
    G SENSOR放置位置有要求吗?放在产品哪个位置好?

网友A:
    没有具体位置的要求,尽量不要放在板子应力较大,易形变的地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位置的要求,尽量不要放在板子应力较大,易形变的地方就行。

    同事说要放在PCB的最中间,有道理没?规范有这种要求吗,还是他瞎掰的

网友B:
    g-Sensor 不一定要放中間,有的話可能是考慮到電路板邊緣,板彎或板翹會較嚴重,偏移量(Offset)可能會較大。陀螺儀(Gyroscope)則是建議放邊邊,因為轉動時角速度會最大、靈敏度較佳。

僅為個人理解,若有訛誤敬請指正。

肥死卡好(Freescale)的 g-Sensor PCB Layout 建議

    • Do not place any components or vias at a distance less than 5 mm from the package land area. This may causeadditional package stress if it is too close to the package land area.additional package stress if it is too close to the package land area.
    • No copper traces on top layer of PCB under the package. This will cause planarity issues with board mou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ensor 不一定要放中間,有的話可能是考慮到電路板邊緣,板彎或板翹會較嚴重,偏移量(Offset)可能會較 ...

十分感谢版主,明白了。

网友(点评):
我可以跟你要顆核彈嗎?有沒有拋光、打蠟無所謂,最近客戶還蠻機車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说要放在PCB的最中间,有道理没?规范有这种要求吗,还是他瞎掰的

    G-SENSOR 没对应的规范,以项目实际情况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