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BT方案推荐

楼主(2015-08-28):
想请教一下,大家找方案芯片怎么找的?我是在厂商网站上找,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招?现在想找一个Wifi+BT二合一单芯片的方案,接口要求是SDIO的,找了TI的WL18xx太贵了,单个芯片就快上百了,看网上买的模组便宜的也就30元。请大家推荐一个Wifi+BT方案,谢谢!  另外问一下天线可以用画在PCB上的吗?还是一定需要外置天线?

网友A:
大把,找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找代理。

上午找了公司的代理商,没有联系上。版主推荐几个??

网友:
芯智应该有。

网友:
AMPAK品牌。  AP6212,AP6330  ,ap6335等

网友(点评):
「正雞」不是「正妹」!>_<|||

网友:
wife找个方案,至于天线可以用PCB的,也可以外置。wife2.4G的天线都是标准的

网友:
用RTL8723BS或者Rtl8703AS,这些都比较便宜,天线可以画在板上,也可以外置!

网友:
我在用RTL8723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领导已改变主意直接购买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