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判断字符串中是否包含某个字符的函数

楼主(2015-08-28):
    有没有字符串的函数,能够判断字符串中是否包含某一个字符,或者包含这种字符有多少个呢?类似“abcdea”里面有“a”两个,能够判断出来么?

网友:
    用正则表达式的相关函数。
    比如说
    rexCompile("a") ;匹配字符"a"
    rexExecute(str) ;对字符串str进行匹配

    官方的skill文档里面有说明。

网友:
    1. Skill > a = "ababddfabadgha"
    2. "ababddfabadgha"
    3. Skill > b = parseString(a "")
    4. ("a" "b" "a" "b" "d"
    5.     "d" "f" "a" "b" "a"
    6.     "d" "g" "h" "a"
    7. )
    8. Skill > lTemp = setof(x b (x == "a"))
    9. ("a" "a" "a" "a" "a")
    10. Skill > axlUIWPrint(nil "Total \"a\" : %d" length(lTemp))
    11. Total "a" : 5
    12. t
    13. Sk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