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tour生成偏字符的问题,jmmy哥等大神请入!

楼主(2015-08-28):
RT,pcb中contour生成的字符偏离contour的中心,这样生产会不会有问题?怎么修改?因为是多个contour,不能移动drill层,而且不准确。

楼主:
如图,孔径的字符是对齐的,contour的偏了

网友A:
字符偏了毛问题都没有,你想多了,我还以为是你孔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偏了毛问题都没有,你想多了,我还以为是你孔偏了

那为什么会偏呢?怎么修改?

网友B:
不是偏了吧,contour 的 drill symbol就是在某个端点上的,没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偏了吧,contour 的 drill symbol就是在某个端点上的,没有影响。

contour 和我们放上去的mounting hole一样吗?

网友:
看来我没用过这个功能,竟然看不懂。。。contour是干什么时候用的?

ra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ontour 和我们放上去的mounting hole一样吗?

实际上可以理解成一样,不过contour没有阻焊,mounting hole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可以理解成一样,不过contour没有阻焊,mounting hole有。

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6-10-10):
这个没事,不影响PCB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