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skill怎么获取antipad的大小?

楼主(2015-08-28):
我要检查俩antipad间距小于4MIL的vias

网友:
是不是類似圖片所顯示的值,
如果是的話可以參考下列代碼,
而via的antipad應該是內層和負片時,才有的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pins" "via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vias"))
axlClearSelSet()
axlAddSelectPoint() ;自己要選擇兩個via
axlAddSelectPoint()
lSelectVias = axlGetSelSet()
via1 = car(lSelectVias)
via2 = cadr(lSelectVias)
axlSetActiveLayer("ETCH/INT1") ;設定Active為內層名稱
axlAirGap(via1 via2)

=>輸出結果
axlAirGap(via1 via2)
((4922.22 1141.22)
    (4917.22 1134.3) 8.54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