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IBIS model中包含有热仿真属性吗

楼主(2015-08-28):
IBIS model中包含有热仿真属性吗

网友A:
IBIS model中包含有热仿真属性吗 ?
答: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IS model中包含有热仿真属性吗 ?
答:沒有。

我看到是有的,可以在hypelynx中将属性直接添加到IBS中,前提是器件已经被分配IBS。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是有的,可以在hypelynx中将属性直接添加到IBS中,前提是器件已经被分配IBS。
谢谢楼上的解答

那个温度特性只针对电气性能。不包含热阻等信息,不能用于热分析。虽说很多软件推电热混合,但真实情况是分开做,只不过在电气中加入热分析的UI或者功耗导入界面而已,实际热分析该用什么参数还是什么参数,独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温度特性只针对电气性能。不包含热阻等信息,不能用于热分析。虽说很多软件推电热混合,但真实情况是 ...

谢谢。我现在要做的是看下有电流对热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要做的是看下有电流对热的影响。

电流热耗关键在直流上,ibis主要是小信号电流,对热影响不是那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是有的,可以在hypelynx中将属性直接添加到IBS中,前提是器件已经被分配IBS。
谢谢楼上的解答

即使是 IBIS 6.0 规格中我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 Thermal model 的描述。

网友:
这个确实没有。热仿真关注的是功耗,和电源相关;而IBIS主要用于高低速信号仿真,不过模型中包含温度都器件驱动的影响。

楼主:
Hyperlynx可以写入

网友:
你知道hyperlynx里,绿色字体代表什么意义吗?代表注释...注释段落中,我就是填入hyperlynx is shit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hyperlynx的thermal可以读到这一些特别的注释语言,别的仿真软件却读不到,而且这个信息与ibis规范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是模型的一部分,纯粹是你自己填入的热阻注释信息。
所以,你所说的 “有”,就是从这里看出来的咯...

顺便提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mentor还要出个flotherm来做热仿真?而且license比hyperlynx卖得贵?而且,flotherm也不支持ibis导入。

楼主:
谢谢。听说flotherm使用流体动力学技术分析气流和热传递的工具,和Thermal的区别就不知道了.请告知。既然IBIS不包含热仿真信息支持导入IBIS又有什么用。

网友:
thermal的热传递原本就应该是分导体传输和辐射传输,气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hyperlynx的thermal局限性决定了其仅仅作用于板级而不是产品级。至于导入ibis是用于做SI分析,不是thermal,你所填写的东西也都是直流的信息,与ibis无关。ibis全称为input/output buffer infor. standard. 所以只与输入输出缓冲有关,这个缓冲明显是针对交流信号,而且是小信号,小信号本带来的热耗是远远小于直流供电消耗的,我想模数电里都有讲,就不再赘述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点!受益了。

网友:
    版主们解答相当详细呀

网友:
    斑竹们都来了1

网友:
嗯,ibis确实没有支持热仿真参数,你看到的hyperlynx的热仿真和你想要的不太相符

网友(2018-01-31):
学习了,今天打开HYPERLYNX的HELP文档 看到 Thermal 栏时还顺道特意打开了某些IBIS 查找了一翻没有找到该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