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层大铜框里铺小铜框的问题

楼主(2015-08-28):
RT,最外层框为GND,内部想铺一小块电源的,但是因为铺的区域不光光有电源,使用用COPPER铺不行,于是用COPPER POUR铺,然后内部设置优先级为0,外部为1,但是铺铜内部却铺不上。求告知问题在哪儿。。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是OK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是OK的啊

为什么我不行

网友:
设优先级铺铜肯定是可行的,不行就找是其他原因,你把GND pour删掉再铺一次,要是还铺不出来,那很大可能不是GND pour的原因啦。

网友(2015-12-28):
最核心的为0,夹中间的为1,最外面的GND为2,包好!